精英主板NFORE5M-A,诊断卡50

楼主(2011-10-22):
桥晶振电压1、25V和0、9V。通电桥有温度。桥供电电压也有,晶振跟电容我换了。下步我该检测哪?谢谢
主板

网友:
查io 差一些管理芯片

网友:
压北桥压北桥

网友:
精英有款板子内存电路好难跑啊

网友:
个人 认为 精英的单桥板子。桥坏的很多。。。跑50 刷BIOS基本也无效。建议压桥。

网友:
建议焊接下桥试试

网友:
谢谢朋友的指教,我压桥,检测卡跑码了,可我没有BGA焊台,我有两个风枪一个是825的,一个是手枪试的,我想用这两个加焊一下桥。

网友:
单桥的板子,桥虚焊的比较多,杳其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焊下桥。

网友:
加焊桥应该会好的

网友:
出现50这个代码 一般要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先弄个cpu座子试试看。。。

网友:
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