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有坏道搞不掉

楼主(2011-10-22):
500G的笔记本硬盘,有少量逻辑坏道,用mhdd擦不掉(也加不了表),换了HDDL,THDD,等一系列修复软件根本修不过坏道的地方,一到坏到处就停止了。PC3K好像也不行,指令线下只有一行乱码,按Ctrl+Z没反应,但是指令线没接错也没有问题,因为换别的盘,指令线都是可以操作的,本来想隐藏分区做移动硬盘用的,没想到分不了区,提示格式化的时候,格式化就还原原来的分区了。用坏盘分区器分的话很浪费时间而且不知道有没有效果,现在不知道怎么办,请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1-10-23 19:13):
花了两天时间试了,FBDISK也不行!

网友:
呵呵现在的新盘ST都是F3了你得把速率调38400 再说了F3下的SF恐怕全中国也没几个会的

网友:
在超级终端下9600,38400等几个速率都试了,也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操作有点快,但是等了一会也还是不行,有别的方法吗?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菜鸟啊        不会

网友:
指令线在IDE下可用,但不一定在SATA上可用,是不是指令线的问题?

网友:
什么F3和速率38400?这个是MHDD里边的吗?我好像从来没找着?

网友A:
你有PC3000,真羡慕啊。不用MHDD。

网友:
可能是固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PC3000,真羡慕啊。不用MHDD。

强盗版的,呵呵

网友B:
加P表  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P表  试一试

强盗版的连模块都读不了,是没办法加P表的,没有UDM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