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不显示

楼主(2011-10-22):
今天接到一台HP CQ41独显的机子不显示,上电电流为1.56左右就停止不动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令求此
,板号是NAL70 LA-4107p,谢谢能帮忙提供一下!
不显示
板号
kernxn
是不是反复读内存,换了CPU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5807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AMD的吗,看看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正在修一台CQ40的,这板修起来要可要小心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机器北桥爱虚焊

网友:
机器是intel I3的cpu,看板子的上电电流是没有过内存,请高手在指点!

网友:
是什么没过就修什么

网友:
大部分都是显卡问题,你用风枪加热看看

网友:
显卡,内存问题,外接试过没?

网友:
看左边的那个灯和右上角的那个灯会一起一闪一闪的么?杀下显卡呗

网友:
刷BIOS吧,我修了4台这样的问题了,都是跑1。5A左右不显示,但CQ41的BIOS比较难刷,

网友:
谢谢,高手的指点,我已经刷过BIOS和换过显卡了,还是老样子
kernxn
U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机器有没有跑码

网友:
LZ别要注意,如是AMD的要注意CPU。

网友:
CQ4 系列 机器型号配置 比较多, 而且各有各的 通病, 下次 大家把 具体配置 报下,就方便了

网友:
先加焊显卡,再刷bios。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些,加焊试下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刷BIOS也不行,我现在很纳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