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请教个小问题谢谢

楼主(2011-10-22):
俺刚学
主板维修
的,就是在测量电容的时候,教程上说,测量电容好坏就是在正负极充电放电,显示回1就是好的。可以是我在主板上试了,好的电容。有的可以显示到1。有的显示到其他数字就停下了,谢谢哈。
主板维修

网友:
主板上本来就有阻值的,拆掉测才准

网友:
对 拆掉测才是准的 一般电容在主板上只要不短路都是好的 像cpu附近的测得话应该是在200-300左右

网友:
有负载什么东东的,或者和其它 东东并联的,所以测的并不准,拿下来测,测之前放下电。。。

网友:
你在板子上测量的
以为电容的两脚同时也相连主板的其他电路
所以 不为无穷大........
表显示的是这组供电的阻值

网友:
这个要拆下来测

网友:
测电容还是用电容表吧!

网友:
恩,谢谢了大家,了解

网友:
在线测量误差有大有小 要看这个电容并联的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