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学修主板,显卡都要哪些工具

楼主(2011-10-22):
本人是修家电的,最近不太忙想自学修电脑,主要是硬件维修,装系统已学会了。但不知都要哪些工具(包括硬件和软件的),请师傅指点下。谢谢
显卡
电脑

网友:
镊子 找几把好的10块 烙铁150 大小风枪 100+400 整套螺丝刀 不同规格的 100 新手最好买小的那种螺丝盒 螺丝不会搞混。 直流电源120 转接头(套)30 移动硬盘盒15 来几个料板 基本上就可以开工了。 具体现象具体操作 船到桥头自然直。 小BGA(一般的显卡之类)直接风枪。大的没办法

网友:
哦 学习了 这个真是经验工作

网友:
电烙铁,风枪,万用表就可以开工啦,哈哈

网友:
我现在有的硬件工具有:850风枪一把,电落铁(35W-40W各两把,内外热式),万用表47指针一个,数字胜利VC9804一个。JYD助焊膏两盒(共300克),3.5和2.5硬盘盒各一个。但不知都需要什么样的软件工具。如测试和检测的。

网友:
领教,我也要开始学了,

网友:
烙铁,热风枪,螺丝刀一套,转接头,工具软件,我业余的。主业工厂设备。

网友:
是经验工作

网友A:
主要是得直到哪里坏了才可以修为,不能全都焊一遍吧?

网友:
电容,数字万能表,

网友:
还有剪钳~~~~~~~~

网友:
要修显卡 没焊台不行的

网友:
等你维修的的时候!感觉需要什么东西,那时在买吧!有些工具买的早了是浪费

网友:
铬铁风枪,杀板越货不二之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