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16WC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1-10-22):
联想216WC液晶显示器,开不了机,拆机看,电源板的,开关控制芯片炸飞了,看不见型号,不知那位兄弟手上有这台机器,或者知道这台机用的控制芯片,麻烦提示一下,先谢过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没修过你说的型号

网友:
补充一下是联想L216WC

网友:
电源芯片是7575的

网友:
兄弟是从跟这机一样的机器上看的吗?

网友:
相同机器型号,有时用的也不一样,,

网友:
换电路图看看了。。。

网友:
哪位兄弟有这电路图,麻烦
帮看一下

网友:
看下电源板的板号,再查此板号的电路图试试,或者看下启动脚,输出脚,反馈脚,接地脚,过流脚,大概也能猜出来是什么芯片吧

网友:
搞掂,芯片是用LD7575的,多谢四楼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