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电脑,平常接触的少,现在问题来了,高手有木有,进来分析,分析哈..2.3。

楼主(2011-10-22):
苹果,去年年底因为进水,拿来修过的,修好以后装XP装不了《可以肯定是硬件问题》,现在在拿过来,,适配器插上过5个多小时才能充电,《适配器是原装的》,排除了适配器问题。装不了XP+充电要插上适配器5个小时才能充电。有高手能确定下来改查那一块呢?《装苹果系统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不能装windows这问题是个极品   不止不能装windows  windows光盘都起不来  直接黑屏

网友:
乔布斯鬼魂作怪。快烧香。

网友:
是不是受潮了?

网友:
适配器插上过5个多小时才能充电??是5个小时才充满还是怎样?你没说清楚. 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是重点,进一点水,加上apple电脑内部散热量大,加速导致零件发霉氧化。所以要仔细检查那些外表颜色不正常的零件。电阻/电容是关键。

网友:
是插上适配器等5个多小时才开始充电!现在还没解决呢?有不能装XP。希望乔布斯晚上找我研究下这个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