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crt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1-10-22):
接了一批crt显示器,全部测了一遍,发现都是同样问题,指示灯能亮,没有高压,拆开一个显示器,仔细检查一遍,发现电源输出的各级电压都偏低,各级电压板子都有标示,比如15V的电压输出只有8V,在测量电压的时候,突然听到上高压的声音,在看屏幕正常显示,测电源各级电压输出都正常,标示15V的电压输出也达到15V,连续开关几次都正常,停了几分钟在开机老故障再次出现,电源部分的电容,电源控制芯片都更换了也不行,全版虚焊的地方都补过也不行,谁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请指点!

网友:
可调及稳压看一下
有没有可调电阻

网友A:
说说crt型号,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有个203的可调电阻,我测了20k正常,调节可调电阻,两边的阻值也有变化,光耦和431也换过了,下一步不知道该换什么了,电源控制芯片不良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crt型号,帮你分析一下

三立牌crt监视器,型号:st-cm2180,

网友A:
不是电源的问题,是tdaXXXX具体型号忘了,你找找腿脚最多的IC失效了,换了就好,没有图纸,这种故障困扰了我很长时间

网友:
不要买二手的IC,买全新的,好像6,7拾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源的问题,是tdaXXXX具体型号忘了,你找找腿脚最多的IC失效了,换了就好,没有图纸,这种故障困扰了我 ...

你说的这个芯片是在主板那部分电路呢?脚脚最多的芯片是cpu,难道是cpu坏了?

网友:
你把tda打头的IC报一下

网友:
TDA8366,看一下有无这块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