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插耳机没有反应,喇吧有时响有时不响还有噪声!

楼主(2011-10-22):
海尔C600,插耳机没有反应,喇吧有时响有时不响还有噪声!
我看了一下声卡芯片为ALC 662,没有短路也没有坏的痕迹,芯片很新!
声卡芯片是经过了功放芯片再到喇吧,耳机和MIC是通过电容电阻直连.对这一部分的原理不是很清楚,望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在插座焊点上接耳机看响不响,不响,换662试试

网友:
今天我也接了一台华硕X8AC的喇叭没声音   插耳机有一边有   一边没得    不知道什么问题      看到我的贴的     能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耳机接口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程序的问题,我有一台方正R511也是喇叭有声,耳机无声,换掉了系统自带的驱动就有声了

网友:
先确定软件没问题再考虑硬件

网友:
你到官网下个驱动,,,有可能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先易后难,先把驱动换了,或者换个系统, 不然再考虑硬件部份

网友:
解决驱动问题,再看看硬件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直接更换声卡,不行再换功放,不用什么指点,你可以试试。

网友:
先软件再硬件,

网友:
建议装下系统。。驱动不打。。。装好后进去在打驱动。。。。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