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昭阳E260滚动条蓝屏

楼主(2011-10-22):
客户刚开始说用到要死机然后蓝屏 换了系统 没装驱动 版本也换了 北桥也换了问题还是一样,请问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因为他不装BIOS电池键盘不能用 接硬盘卡LOGO,如果把板子上面的板载内存拆了只用插槽的能开机不?排除硬盘的问题

网友:
进PE会不会蓝屏   刷一 下BIOS   不行换南桥

网友A:
不装驱动试一下吧。实在不行做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驱动试一下吧。实在不行做下南桥试一下

南桥换了 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