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I X700显卡用什么软件测显存?

楼主(2011-10-22):
用过R3,R5,R6,都不行。现在是花屏,但不知哪颗显存有问题,花得不是很严重。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的R3是不是测X5的,X7\X8要用和它不一样的版本。R5也不可以测

网友:
一个一个试啊

网友:
运气好  做一个就好

网友(点评):
运气不好,越做越坏。这个可能性更大。

网友:
我的R3(ver 1.10)是测R3xx核心的显卡,谁有别的版本?我是一个一个加焊现在好了,不小心搞坏了一个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