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2s+黑屏,蓝色灯狂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22):
AOC 712s+黑屏,蓝色灯狂闪,检查是12V和5V之间的稳压管击穿,拆掉之后,能正常工作,但是只用了半天又出现蓝色灯狂闪,经检查,5V,12V都没有短路,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保护,灯管坏了吗?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来试试,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我 上次 遇到过   拔掉 屏线 就不闪    以为屏的 问题那 !  结果用我那套  通用的 接上 就正常那    这种驱动板 没必要修了  浪费时间 不说  还不划算!

网友:
去掉稳压管会有问题吗,

网友:
主控芯片去问题也多

网友:
把那个稳压管装上, 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上一个图纸研究研究

网友:
先看是那里的问题吧,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吧

网友:
主控没有问题,去掉稳压管PTZ9.1B可以工作,电源板好象哪里冒烟,整流滤波查过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有电容漏电怀疑,换一下电容,有的电容漏电表面一点都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容漏电怀疑,换一下电容,有的电容漏电表面一点都看不出来

电容全部拆下来测过,没问题

网友:
电容别测啦,,全换掉呗,,,,那个管子最好还给装回去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