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31笔记本有屏幕有点暗原因?

楼主(2011-10-22):
明基T31笔记本有屏幕有点暗,但不是很暗(显卡驱动正常的,开机就有点暗,亮度调了也没用),是不是坏一根灯管?请问假如坏一根灯管,高压负载不同能工作吗?求助中?

网友:
换跟灯管也没事   但你确定要是灯管问题,也有可能是高压板

网友:
先点灯管、不行换的高压板、  再不行就是主板和屏了、一步一步来、

网友:
你 可以把屏拆下  找个坏屏换上   如果坏屏亮就是灯管,坏屏也暗屏就是高压板或是屏线显卡、

网友:
用个万能高压板点一下你认为有问题的灯管确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