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1-10-22):
今天装Y460XP系统,装完后,装不上独立显卡驱动,从官网下了最新驱动还是不行。这是个集显加独显的,集显的装上了,但独显的就是装不上,把集显的停用,删除都不行,后来在网上查到这个型号是要把集显在COMS里关掉、把硬盘模式设成IDE才行。进CMOS里没找到显卡选项,就直接把硬盘模式改成IDE后,进系统一年,集显不见了,马上装显卡驱动,从启后进设备管理器一看,没有黄色叹号了,显卡驱动装上了。为了装这个驱动,我都装了五个版本驱动了,原来是没设置好,真晕。

网友(点评):
不错,是经验啊,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路是有点湾,但搞定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
上次我碰到了,没弄好     叫客户用集显的了

网友:
此机器做XP系统不支持独显联想官网有说明(你好马虎!)此机器做WIN7独立集成都能驱上。希望帮到你!

网友:
经验  下次就看的细了

网友:
现在貌似很多新机器都不支持XP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类似的 应为做过显卡 然后一直盯着显卡 最后换系统好了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还真是没有注意啊

网友:
新机器慢慢都不支持XP了

网友:
现在好像标配WIN7的很多机子都那样,,不行就换成WIN7的吧,,

网友:
还是XP好用点, 可是很多本子不支持了。

网友:
显卡驱动要是装不上  且 在换了系统 与版本的情况下  驱动也更新了   那么最好看看是不是显卡虚焊了  若是显卡虚焊也会使 驱动无法安装

网友:
看这种贴很受用

网友:
双显卡的机器,XP下不支持独立显卡的。你系统装的少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