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MAX1631严重发烫,换了两个还是一样

楼主(2011-10-22):
         一IBM T42本本,加电电流就直接跳到0.15,MAX1631发烫,换掉两个,现象依然不变,我把3V,  5V,那块的管子,电感,都取了,还是不行,我又把TB  也取了,还是不行,哪位高手能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
查一下21脚外围电路、该脚输出5V线性电压。到了U51 MAX1845EEI。看看这个IC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仔细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好 修。重点还是外围电路

网友:
少电压吧?1。8M 1。5M 1。2M有没有产生啊?

网友:
看看LDO是不是负载过重

网友:
MAX1631烫,一般是LDO电压有短路。

网友:
我也不懂,来看看高手们有什么好招的

网友:
应该是1631线性电压有短路的地方哦。测一下阻值。

网友:
周围有短路的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断掉开启就不烫,有开启就烫的,上下管、芯片全换过,大家觉得是什么问题?LDO没有负载过重。

网友:
那就肯定是LDO短路了

网友:
断开3、5V电感,测下是不是短路,用烧鸡法看看

网友:
后级短路~~~~对地阻值你有没有打过?我修的一台,被雷击的,3V对地才几十欧居然也正常产生3V,芯片发烫,换了没用~~~最后找到是后级短路

网友:
看下LDO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都测不出哪里有短路

网友:
IBM的机子修的比较少,看看大家的见解,我也好好学学一下,下次遇到了好有维修的思路

网友:
外围线性负载过重

网友:
楼主倒是说说, 查过LDO了没啊? 这么多人帮你出主意也不回个话。

网友:
我明天再看看,今天下班了

网友:
有轻微短路,找一块好板子慢慢对对看行不行

网友:
测到保护隔离第二个场管的G极是11V,好板是23V,

网友:
1631看看外围电路有没有短路。主要看看LDO输出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后级有微短的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