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不好用

楼主(2011-10-22):
请问一下,DVI接口好用,VGA接口不好用是哪的问题?

网友:
量行场次信号阻值,做空焊

网友:
显示器正在摸索中

网友:
通过行场同步信号对地阻抗,RGB对地阻抗,EDID对地阻抗来判断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
测场 应该没有波形吧,拿掉08,打一下同相输入端的值比较是否一样,不一样有可能空焊,一样可能是GPU部分模块坏了,还有要查一下08的供电

网友(点评):
场同步信号幅度比行信号高很多,怎么会没有波形?检测门电路的输入端有必要拆掉门电路吗?如果08门没有供电,那么DVI怎么可能好用呢?老兄的概念一塌糊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