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BGA焊接植球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1-10-22):
我使用这样对角夹具来加工,出现如下问题请大家帮解决下,本人不胜感激.
1.工具
对角夹具, 0.45钢网, 锡膏。BGA为,DDR2

加了锡膏后,反有的锡膏就连在一起了。下图一个是在发大镜下观看的样子,请问下,这种DDR2的内存条芯片要如何植球。

网友(点评):
天天见你发帖也么看到你感激在哪 ,还有多翻翻前面的帖子看看,类似植球的帖子有很多

网友(点评):
锡球植株超简单,这才是正途

网友:
请问下,要如何解决这种问题?急

网友:
晕,你抹的焊膏太多了吧,薄薄的一层就行了,是抹在芯片上,不是钢网上

网友(点评):
锡膏芯片上那样不会短路吗?怎么操作,还望指教

网友:
锡膏植球要注意锡膏的粘度,刮锡角度力度,主要还是找着那种感觉,有没有尝试用锡珠植过

网友(点评):
锡球试过,就是爱走位

网友:
先把芯片拖平  放适量的焊锡膏  就不会跑了

网友:
刷浆用专用钢网,你这种网刷出来焊上去也用不住,后期你返修不搞的你头大才怪,植球最好还是用锡球,把芯片拖平,焊膏用手指摸平,锡球撒均匀,然后把网拿开,将芯片放到木头上后均匀加热,直到锡球化到焊盘上,类似这种帖子以前有很多很多,自己多翻翻不要什么都发出来问

网友:
用锡珠植会好操作点啊

网友:
焊膏刷多了,这是个问题,

网友:
别的不真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开始干这行就是植球开始的,干这行就不要怕花点小钱,买点专业的设备,用锡球还是有必要的,再就是焊膏一定要均匀少涂,这样就不会跑了!

网友:
多多练习下

X58
恩。。。。

网友:
郁闷  你买锡球行不?????

网友:
内存芯片珠子很少的,手工排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用你那个玩意很麻烦的。另外,我习惯用可以直接加热的钢网。也挺方便的。

网友:
这些都是用锡浆植锡的 ,和手机字库 、CPU是样的。。

网友:
买锡珠吧

网友:
锡膏一定要涂的均匀,最好找个平平的东西轻轻刮平,钢网离芯片要有缝隙

网友:
显存用风板就可以

网友:
哎,基础啊,不清楚再看看老大们的老帖啊!

网友:
第一:作为新手尽可能的把芯片焊盘用吸锡线拖干净,再用洗板水擦擦。第二:买那种针管的焊油,美国进口的AMT223,用那种i小红刷子刷上薄薄的一层。第三:放到木头片上加热,要求温度380左右,风量尽可能的小,一档就够了,加热不要超过20秒。第四:慢慢练,两天就一个球也不跑了。

网友:
LZ还得多练练

网友:
这个还是要自己多多练习,工多艺熟

H55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