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改IBM T61独显上T8300CPU图

楼主(2011-10-22):
只要把电阻换下。无的去掉电阻。

网友:
为什么要改,不改不亮吗?没有这么搞过

网友:
t61的机器上t8以上的cpu,也就是45纳米的cpu,必须要刷最新的bios,但是还是会保温度传感器错误,这个时候就要改动电阻了,但是楼主请你把个主板的fru号,就是主板的具体型号写清楚,如果有条件的话提供下电路图把,

网友:
在电路图上画出来比较好一点,楼主用的笔太粗了,看起来稍微有点费力。

网友:
把电路图找出来,讲讲。

网友:
这个貌似是转帖吧朋友,我很早看过的,忘注明下

网友:
赞一个楼主在哪搞到的啊呵呵

网友:
好想法  能讲讲  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新手,同楼上的,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