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1-10-22):
今天很倒霉的说
接修一台think x200机器,说是清灰,打酱油的呀,谁知道悲剧在后面了,清完之后发现不出CPU供电了
直接找图纸点位图,发现供电IC:VT1311MF 9PIN有5V的电压,1脚得开启电压也有,但是19脚得R_REF电压没有,刚好手头有个料板但是被取掉半载的CPU了。直接把芯片换掉,结果还是一样的,还是仔细测下吧,把每个脚都测过去,发现,12脚SENSE-对地阻值为0查连接点,发现经过一个下拉电阻R462直接进半载的CPU,断开电阻,电阻本身没问题,但是阻值还是一样,取掉IC,也是一样对地为纯0 ,那问题就直接指向CPU了,但是本人怕这个信号上了CPU后还是为0,特向论坛的各位兄弟姐妹帮忙,谁手里有X200的板子帮忙看看12脚得对地阻值,感激不尽。
附上图纸和点位,大家研究下

07226- X200.pdf

07226-1.BRD

网友(点评):
VT1311 12脚对地基本为0

网友:
SENSE-
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连接到CPU座子里面的CPU核心供电脚哦,听老师说这个就是检测核心供电的哦。负极对地为零应该正常哦!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回答,但是我手头无CPU的料板,对地阻值为100,所以想请教下,哪位有板子的兄弟帮忙测试下。。继续等待好淫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呀。现在的对地阻值为100?要是没装CPU对地100偶也对呀。有个下拉电阻呀R462为100偶呀。装了CPU,这个脚就会被CPU链接到地了,量起来应该就为0了

网友:
所以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接了CPU之后对地为0,才开贴求助论坛又板子的朋友呀··

网友:
清辉导致的  你这么搞?

网友:
我认为装CPU后应该是0偶。这个板你没有,其他板有吧!好像都有这个电路的,你重新找个板量一下,我今天下课了,要不然我帮你量了

网友:
其实组织很小,不是0,估计只有几欧姆,我的模拟表读数不是很准。

网友:
好人呀,兄弟你测下R462(这个信号的下拉电阻)是不是为几欧姆? 你表笔对地为0的话,要是测试几欧姆的话,那就是CPU挂了。5555

网友:
你好,我现在也有一片板,也是没有CPU电压的,我火大了, 也是进水的,本来准备装机了,清洗一下板就没有了,水的痕即不多,就一个三板管那里的,我也有好板,图我也有,就是修不出不,求

网友(2011-12-03):
你碰到那里了啊 下次小心点呀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