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还有救吗?

楼主(2011-10-22):
今天第一次换灯管,什么都好,亮度也很高,换完发现屏幕右边有2厘米左右不显示,再检查时发现是液晶屏的排线被我弄裂了一点,哎,已经千小心万小心结果还搞成这样,心情一下坏到了极点,大家看看还有救吗?

网友:
换根排线就行了

网友:
估计是屏上面的排线开胶了,这样子的屏是宣布没的修了

网友:
能修就看你的焊接技术了,用飞线连接,要是液晶屏排线玻璃处的要用烙铁加高温橡胶压接条,等温度上来在玻璃排线上面轻压住来回几秒就搞定了,时间可不能长啊?

网友(点评):
这需要什么焊功,能把它手工焊上呀,,,

网友:
是的,可以修的,热压一下就好了,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这个没救了,,要赔了,,就是去修估计成本也不划算,

网友:
只能这样弄了,,网上有卖工具的,不过我没有试过

网友:
修是可以修.收费贵而已..

网友:
不好搞了 报废了

网友A:
问题不是很大,可以用可调烙铁调好刚熔锡丝的温度,你那只要飞20到30的飞线,不是很多,如果一个屏都要飞的话你可累了

网友:
没救了,我以前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网上买了个橡胶头的烙铁还是不能焊上去。

网友:
相当的不好修,学习的时候弄坏东西太正常了

别想不开,找个屏换上得了。

网友:
不知道机子主人是谁?为了楼主利益着想提供一个仅仅是想法的想法:原来如果不亮机的话,还原它,说修不了就算了.

网友:
你们也太牛了吧,那么细的线, 你用头发丝的烙铁头怕都嫌粗了,哥哥们啊!~~

网友:
第一次嘛  我前些天也一样  换灯管 屏出啦好多亮线

网友:
还没遇见过,看看师傅们是怎么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是很大,可以用可调烙铁调好刚熔锡丝的温度,你那只要飞20到30的飞线,不是很多,如果一个屏都要飞的话 ...

飞线不是没想过,可看着那么细的排线头皮就直发麻,排线是中间被我弄裂了,不是开胶,哎,昨晚一个晚上没睡好。今天再按师傅们说的试试吧。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一下了。下午又把显示器拆开了,断了的地方大概有一厘米多,用放大镜才看见断了大概45~47根线,要飞线的话线路板的一边还好,靠液晶面板的地方往哪焊啊,线实在太细也太密了,估摸着自己现在吃不消,就又装上了,付个图看看,这样是放大了还好,实际很小,感觉没什么希望了。

网友:
呵呵。楼主下次小心点就好啦,修东西不弄坏东西是假的

网友:
可以修的,用烙铁热压,中间隔一层垫片,轻轻的压几下,我见过师傅这样修,自己没有搞过,不过要非常小心的,风险很高哦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不是很严重,飞了5根线,汗都冒了一大碗啊,看来以后换灯管要1W个小心啊

网友:
这是个高难度的东西啊,你就换个屏了,把那个当练习吧,练好就赚了

网友:
维修难赚钱啊,买房,买车,....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实现那

网友:
要专业设备的,重压过屏的排线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我以为你的排线是电路板的那一边松了,屏这边的我们就没有工具,那种工具是薄到连碳墨都可以焊上的,我看到过厂家返修屏的焊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