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刻录机不能刻录怎么维修?

楼主(2011-10-22):
请教各位高手,刻录机不能刻录怎么维修?

网友A:
要换光头吧

网友B:
哪里有配件买?

网友:
換一個新的刻錄機也許更快... 重點是現在的刻錄機不值幾個錢.....
除非LZ是想實集自己的修理技能那就當別論 .........

网友:
调激光头电阻,不过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