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主板 cpu电压16.4v

楼主(2011-10-22):
华硕p4b533主板 主板自带硬体检测到cpu电压12v的电压为16.4v  其他的1.5  5 都是略高 但不超报警。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要么你电源坏掉了 要么你的万用表没电了

网友:
楼主意思是BIOS里面检测到的电压是16V?

网友(点评):
是在bios里检测到的 是不是电源不好的原因

网友:
什么意思,没听清楚,不知你说的是哪个电压,把意思表达清楚一点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我新手 又是语文蔡

网友:
你说明白点

网友A:
既然机子能运行到BIOS,有可能不是电源的问题,如果能用万用表实测看看就知道了,电源电压输出低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电压高 很少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机子能运行到BIOS,有可能不是电源的问题,如果能用万用表实测看看就知道了,电源电压输出低还是比较 ...

前几天是拿了个 tda5141解码 想起这主板有spdif 就拿出来用
谢谢这位大哥提醒   供电一般不会高  所以估计是检测芯片有问题吧  把喇叭拨了直接试用  几天没出问题
现在正用着  谢谢了

网友:
估计是你检测的东西有问题  这么高的话  原件早就烧了

网友:
你的表没电了吧,16V的CPU供电,CPU早烧了。。。。。。。。。。。。

网友(2014-12-13):
查IO脚各处检测脚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