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r40 供电电容参数 高手快来围观,需要扫盲!

楼主(2011-10-22):
接修一个LG的机器,短路 不开机, 测试发现 主板 cpu供电 电容 爆,耐压22V 容值不详,不知道有没有替代品!

网友:
没看见爆呀!再说。CPU供电电容貌似耐压没22V吧。应该是2.2V吧。你是不是量错了哦。本来对地阻值就小。

网友:
25v 22uf d的
1E就是25v的哦、
这个才是正确的解读吧,高手,让高手来!

网友:
不知道怎么看电容上面的标识

网友:
我也请高手解释,对于钽电容我看是在是看不明白,我都是不看型号直接代换

网友:
在基地搜一下,有个电容表格的

网友:
没有介绍这个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