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待机芯片 系统供电芯片 和开机芯片的顺序问题

楼主(2011-10-22):
最近被 待机芯片 和系统供电3.3V。5V芯片,还有开机芯片的问题搞晕了。 不晓得到底是哪个先出来,哪个后出来。 希望前辈些赐教啊。 最先出来的是待机芯片吧? 然后是开机芯片还是系统供电芯片啊?

头像被屏蔽

网友:
有的机器3V5V先有的机器后又3v5v

网友:
应该说是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这样想一下你应该就明白了吧,待机电路只要插电就在。开机电路自然也就在后面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待机是一插电源就有的,开机是要按开关后才有的,3V 5V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不同的 开机芯片 开机输出端不i样的
具体的话要去看芯片

网友A:
插上电源最先有待机芯片工作,然后是开机芯片。系统供电芯片可以是开机后有,也可以是待机就有? 是这样吗?

网友B:
有空多想想就会懂的了,不要死钻一点,

网友:
5楼朋友说得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源最先有待机芯片工作,然后是开机芯片。系统供电芯片可以是开机后有,也可以是待机就有? 是这样吗 ...

待机电你搞懂没有,只要有待机电,CPU供电就有电了,开机只是给CPU一个信号让它工作,你没有看过笔记本电路图吗?

网友:
先出来的是待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你搞懂没有,只要有待机电,CPU供电就有电了,开机只是给CPU一个信号让它工作,你没有看过笔记本电 ...

要被绕晕了,呵呵。CPU是待机就有电压,那么系统供电芯片3.3V和5V。不用输给CPU吗?系统供电芯片是待机有还是开机有? 系统供电芯片是给哪些东西提供工作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空多想想就会懂的了,不要死钻一点,

我不是专死角,不了解他们的顺序,就不清楚怎么一步步查他们的工作条件出来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被绕晕了,呵呵。CPU是待机就有电压,那么系统供电芯片3.3V和5V。不用输给CPU吗?系统供电芯片是待机有 ...

系统供电给CPU供电。PC卡槽,键盘,软驱,光驱,硬盘,显卡等供电。待机芯片你知道吧?5V是系统单元电路给的,具我了解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解答???

网友(2011-11-21):
同感啊、都不是弄得很清楚, 这样说吧,插电 待机就又电压,然后是开机芯片(也就是IO)去触发开机,系统供电应该是3V 5V后续给南北桥 内存 显卡等供电的吧。但是DELL的机器是开机之后才有的3V 5V
不知道你看得懂不,我也被那几个芯片的名称搞蒙了。

网友:
我理解的,只作参考。。。
以前老的机器有待机供电芯片比如2950、2951、m5326、ibm的专用5脚芯片,如果板子上有它们那肯定是它们先工作,由这些芯片产生的3.3v会给cmos电路、 南桥、开机芯片、开关健提供电压,系统芯片工作在它们之后,至于在开机之前有,开机之后有,不同品牌不一
现在大多采用系统供电的3v为待机供电,所以由系统3v为cmos电路 、南桥、开机芯片、开关健啊提供电压。
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供电正常之后,收到3v--0--3v的触发信号之后发送信号到南桥,南桥再反馈信号给开机芯片,收到南桥的反馈之后,它有序的发出信号打开各种供电。。。。

网友(2012-03-15):
先出来的是隔离电路过来的3v 5v待机 按下开关 开机芯片启动以后发出 各种需要的电压
一样的技术不一样的维修方法,7天学会比较本维修,通俗讲解,一句话概况学习更省力,需要高清视频连线我

网友(2012-08-27):
插上电源或电池后,EC复位后就开始工作了,随后会给南桥发一个RSMRST#的信号,这时候南桥的部分功能开始初始化等待开机信号,3.3V 5V是待机时候就有的。当按下POWER BTN 也就是开关,EC检测到一个电平变化,就会给南桥发一个POWER BTN#信号,南桥收到信号后,会依次拉高SLP_S5#  SLP_S4#  SLP_S3# 开起了所有的外围电压,包括内存DDR供电。并发送PM POWER到CPU外围VCCP电压的Generator,VCCP Generator会发出 CORE_ON来开启CPU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