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判断下好坏???

楼主(2011-10-22):
帮我判断下这个芯片是否已坏。

网友:
既然怀疑,可以先找个换上试下,不行再慢慢查。我一直是这样

网友:
EN 电压开启有点高

网友:
你这个CPU没产生电压吗,你查一下,REF是多少,

网友A:
你看下REF有没有啊

网友:
不清楚,还是在网上查查这个IC的PDF看看

网友B:
REF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替换法比较方便,一点点的查太费脑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高啊,ISL655的ENLL还是3.2V呢

你查一下分压电阻就知道开启电压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查一下分压电阻就知道开启电压是多少

分压电阻一端2.2,一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F是什么东东啊?

这个是基准电压,我记得是芯片正常供电之后就输出的。

网友E:
看看第10脚和37脚、如果37脚有1V这样的电压,那就代表芯片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压电阻一端2.2,一端接地

我修过一次由于分压电压过高,导致没有CPU供电

网友:
修过一次EN电压达2.5V,查分压电阻,根据阻值EN为1.2V,后换电源IC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REF有没有啊

REF只有0.25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看第10脚和37脚、如果37脚有1V这样的电压,那就代表芯片工作了。

第10脚4.8V,第37脚3.3V。都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10脚4.8V,第37脚3.3V。都是正常的

应该说这个芯片工作已经正常了,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CPU有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说这个芯片工作已经正常了,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CPU有复位吗?

上管的G极只有0.28V的电压,造成上管S极只有0.19V电压,CPU不工作

网友:
这个IC多的是,换个看看

网友:
跑一下EN的电路,这个开启信号偏低、2.2V偏低,不排除是芯片拉低的,测一下阻值看看,可能PG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