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pp26l公共点对地为0

楼主(2011-10-22):
今天接一台DELL  1400  PP26L的机器,板号ELSA 。到手接可调电流5A多,拆机测试公共点对地为0。烧机也烧‘
不出来,只好一路路短开,看是那里短路。因修过几台为0的都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所以对照图纸,就想断开
PJP14,和PJP15,谁知在板上找了1个钟居然就是找不到这两个连接点。只好上来求助下,看那位同行知道的,说声
多谢!上个图先

网友:
5a多还烧不出来啊, 稀罕了。

网友:
连接点最好找的啊, 楼主是不是不知道什么样是PJP?

网友:
不是吧,5A居然烧不出来了,到底什么情况,5A都烧不出来呀,我到是经常碰到1A以内的老是出不来,还在想怎么解决呢,,,,

网友:
阻值是O烧不出来的,找不到节点可以直接断开那两个电感就行了

网友A:
主供电短路,挨个断开滤波电容 有些击穿的仔细看就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短路,挨个断开滤波电容 有些击穿的仔细看就看出来了

看颜色应该也能看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容短路引起的,,烧不出来,就拆公共点的大电容,哪一堆电容的两脚为0。拆掉一批批的肯定出来,拆全板的公共点电容应当一个小时内能包装包拆的吧,

网友:
主要看看CPU上管主供电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发热,5A电流是直接对地了百分这百能看得出来哪里坏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这两个点,你可以断开上管啊

网友:
0欧是烧不出来的,除非你电源的线的内阻比短路的阻值小很多,不然只会线发热了

网友:
5A大短,电流表会自动保护的,板再怎么烧也不热的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一台,5A大短也是烧不出来,最后是在烧坏的地方挖了个洞,成功,但没有过几天就回来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上去没一个地方发热呀

都5A完全接地了烧不出来了。

网友:
这么的大的电流居然烧不出来,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过,机子的都有点经不起这么大电流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