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我修的第一块显卡:影驰GE6600GE战斗版

楼主(2011-10-22):
主角:影驰GE6600GE战斗版
人物特征:显存容量(MB) 128
                 显存位宽(bit) 128bit
                 接口类型 PCI-E
现像:         不工作跑2B
过程:  1.根据月饼老师的书初判:是BIOS问题!但网上找不到相应的BIOS! 由于晶振也会引起跑2B,于是换晶振,重新测试还是不过 2B!
             2.查GPU供电1.3,显存供电2.0,基本正常,打PCE阻值,一切正常,说明核心应该正常!
            3.正想放弃,仔细看了一下显卡,发现是双BIOS!呵呵,于是想能不能把BIOS换一下,试一下,就动手了,!换好,上机,跑完代码,于是
               用MATS6测试,无错误位,测试通过完工!
附上BIOS文件:

网友:
哈哈,恭喜恭喜,我对于电容有问题的修过,这方面学没修过

网友:
另外,在哪有买到月饼老师的书啊

网友:
想修一块7600的显卡,特此关注显卡板块,看了好多问题,是稀奇古怪啥都会引起

网友:
你真幸运  碰上双bios   好像显卡的bios都不好找啊 大家显卡bios都在那里找的啊

网友:
双BIOS的还见过,长见识 了。

网友:
请问楼主,两个BLOS 给换了一下位置,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
是的!本来它设计是当显卡BIOS不正常是,长按重启键5秒,就从副BIOS读取正确信息到主BIOS,但实际上我试了N次都不行,也行是主BIOS本体有问题,所以来了个调换!

网友:
好的,我懂了,谢谢楼主的细心赐教。

网友:
最好能把BLOS资料备份一下,如果下次这个BLOS里的资料如果再没有了,那就麻烦了。

网友:
修机过程简单易懂。。这个BIOS资料不好找。。多谢分享。。

网友:
如果有可能,最好跑一下3D吧。。。。

网友:
这说明原先的那个BIOS也没有彻底坏掉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