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945原装板奇怪故障

楼主(2011-10-22):
      今天接到一台Intel原装945的板,听接机的师傅说,是内存不过。先插电看看具体是什么故障,插上诊断卡,代码是00   d1   d4   34    38   12     停住了,经验告诉我,应该是亮机了,插上VGA,不亮,明明是亮机的代码怎么会不亮呢,难道我的显卡挂了,换块显卡试试,换上还是一样不亮,出于习惯性的动作摇了摇VGA线,嘿    亮机了。不是说内存不过吗,怎么拿我手里就亮机了呢,问了问不是很空闲的接机师傅,他说是内存不过还报警,还跑25,可是现在亮了,不管这么多了就跟老板说是内存供电有问题,让他给客户报个价。
      台式机一般都是很多灰尘,用毛刷刷了刷,再次上电试试,情况不妙了,代码   嘭嘭的跑到25不动了还报警,看来是故障出现了。先给CMOS电池放放电试试,看看跑多少,嘿,还真不跑25了,嘭嘭跑到12,不停了还继续跑,12     60    90   00,中间还有些代码我给忘记了,看这代码应该是亮机了,插显卡看看(问题就出在这个代码上),不亮,我使劲的摇了摇了VGA这次它可是跟我较劲了,死活都不显示,就他给换了,接上还是不亮,郁闷了怎么还是不亮,回想刚才只是刷了刷灰尘,没有把北桥给冲冲,可能是北桥太脏了,冲桥去了。,
      冲完桥回来再次上电试试,这次我连显卡一块上,上电直跑00不动了,怎么可能,我用吹风机应该把洗板水吹的很干净了,把显卡摘下,重新插拔电源,这次跑的代码i却是12不动了,把显卡插上,嘿,还跑12不动,插上显示器亮机了,多试试了几次都没有问题,怀疑是主板脏的原因,就给客户装上了,客户也站在了旁边,压力挺大的。当着客户的面点给他看看,oK,l亮机了,进系统了,客户说能不能给他做个系统,我说你系统没有问题不需要做,系统时间太长了,得换换,我帮你修个机器才二三十块钱还的帮你做个系统,谁愿意给你装啊,就跟他说系统没有问题不需要装,关机再点,嘿,这次点不亮了,跑得代码是00   d1   d4   34  38   12    12之后还跑着呢     60    90   00      郁闷了怎么又是这个代码   又是不亮机,我再点还是一样,再点再点   还是一样,就跟客户说机器不稳定,还有问题,拆之。拿到座位上还一个样不显示,换显示器还是无果,代码都正常怎么会不亮机呢,不会是北桥虚了吧,还是主板有虚焊的地方将主板在桌子上拍了拍,上电,嘿  跑12不动,显示了,果真是有地方虚焊了,关机,把电源拔了,候了个几分钟,再跑00,不动了,晕倒,拔电源,还跑00,随手按了按时钟芯片,嘿,不跑00了,跑12不动亮了吧,插上显示器,果真亮了,就把时钟芯片用风枪吹吹,试了N遍都是亮机的,就再次装机,开机亮了,多点几次还是亮,这时看到显卡风扇不转,出于好心,就跟客户说你这显卡风扇不转得换个新的,客户同意了,用几分钟的时间给他换个新的风扇,装上显卡,嘿,跑   不亮了   幸好这时客户不在   不然不知该怎么解释了,再点还是一样,于是换了个正屏的显示器亮机了,代码却还是12     60   90    00可是亮机了关了再点还是亮,就跟客户说你这显卡挑显示器,不对应该是主板挑显示器,因为我换过显卡。就这样把客户给打发走了。总结下问题出在哪里,客户拿来时主板的问题应该不打,可能就是内存槽灰尘有点多的原因,问题就出在,主板挑显示器上,不是显卡挑显示器,因为他那是小显卡,我用19寸的宽屏给他点的就是不亮,当然这是跑12   60  90   00时是不亮的    当跑到12不动时这种显示器还是可以显示的,换个正屏就亮,无论跑这两种哪个代码都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显卡挑显示器的不多,刚出19屏那时 很多板上1440*900的分辨率都不支持

网友:
见过类似情况,挑显示器的。

网友:
主板还挑显示器,学习了

网友:
我是孤陋寡闻,第一次听说。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