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接口硬盘的针脚断了一根,竟然没事

楼主(2011-10-22):
昨天在插IDE接口硬盘的时候,用力过猛,竟然把小小的针脚弄断了,这针脚也太不经插了吧还好没断完,只是其中的一根,这事要是被师父知道那可掺了,不管它了,断了就断了吧,上电试机看看,心里7上8下的~~~~~~~一按开机针脚,数跑起来了,通过BIOS检测,按DEL,硬盘能识别到我人品太好,老天有眼啊,还是进系统看看有事吗吧~~~~~~保存退出,重启,一路狂跑到桌面啦,没事,心里说不出的爽,请问各位大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多说指教

网友(点评):
接口上面有空脚。。可能你断的正好是空脚。。

网友(点评):
地线有很多根.应该是断了地线

网友(点评):
短了空脚 或者地线 楼主人品不错 哈哈

网友:
说不定那是根地线、不然使用过程中肯定会有出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使用正常。

网友:
硬盘上面有几脚是空脚  断的那根刚好是空脚也说不定

网友:
要么是接地,要么是空脚,你的运气不错

网友:
是哪一根针哇?

网友:
好运气`哈哈。但做事还是要`小心 `注意。。

网友:
地线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并口硬盘插针那么多,不可能每根都用上的,其中有好多根都是为了稳固和规范接口用的,断一两根能使用,那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
好运气,我有时也这样,不过一出事就惨了,

网友:
空脚吧?运气,小心

网友:
不是哪一根都有用的,你运气好,

网友:
真的是运气好啊....

网友(2012-05-02):
那是根地线

网友:
硬盘并口大部分是空脚,内存条必须保证脚脚接触良好

网友:
呵呵,也是运气好,南桥芯片要格外小心,它最娇嫩

网友:
怎么扯到南桥那边去了,北桥,CPU也一样啊

网友:
那就要看你缺的是哪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