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啊!奇怪的故障,INTEL原厂主板,鼠标键盘声卡不能用

楼主(2011-10-22):
一块INTEL原厂965主板,型号DG965WH,原来一切好的,手贱刷了下BIOS,这下声卡不能用了,进系统不认,不管BIOS里面声卡开没开都不认;再多刷两次BIOS,竟然鼠标键盘也不能用了,包括USB的都不行,BIOS设定界面也不能用,而且进不了系统,自检完了就不动了,但亮机没问题。

大家知道INTEL主板是可以拔掉跳线自动刷BIOS的,刷了好几个BIOS都是这样。怀疑BIOS芯片有问题。BIOS芯片型号SST 25VF080B,没有这个芯片也没编程器,打算网上买一个,找卖家代刷。但发觉INTEL官网下载的BIOS是不能直接刷进BIOS芯片的。

请教大家,这块板子是BIOS的问题么?应该如何修?谁有这个BIOS,麻烦给一个,能用编程器刷的,多谢啦!或者谁能修好也行,我北京的

网友:
补充:USB口肯定是好的,因为拔掉跳线了可以用U盘刷BIOS。但就是USB、ps2的键盘鼠标都不能用。键盘灯是亮的,鼠标也是亮的

网友:
BIOS 本体坏的几率比较小,问题还在软体上。

网友:
下载intel官方对应的bios文件放到软盘根目录,拨下bios跳线,开机自动写入,成功自动重启。

网友:
试过了,U盘可以直接刷的,刷完还是不行

网友A:
问题肯定出在BIOS上。BIOS没对?新的不行就试试老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肯定出在BIOS上。BIOS没对?新的不行就试试老版本的

所有版本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十分怀疑是BIOS中的BOOTBLOCK坏了,这个区域在刷BIOS的时候不会更新的。目前看来只有拆下芯片重刷了,网上下载的BIOS是不能直接刷到编程器里面的,要分离,可惜不会。谁有这个BIOS啊?

网友:
最好用编程器刷

网友B:
如果刷bios不行的话,那就加焊一下I/O或换一个I/O试一下!反正也不管用了,只能一个一个试试看了!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刷bios不行的话,那就加焊一下I/O或换一个I/O试一下!反正也不管用了,只能一个一个试试看了!试试吧!

还是怀疑BIOS芯片,刷BIOS不能把IO也刷坏了吧?原厂IO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