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11-10-22):
怎么看旦电容上面标的是多少V、多大容值?

网友:
    一般电容都是标出使用电压和容量,单位是微法{UF},一些更小的单位以皮法{PF}使用数字表示比方102就是1000PF,10的后面几个零就标注10几,比方105就是1000000一百万PF也就是1UF。一百万微法就是一法拉{F},比如电容上表470UF 25v 就是该电容是470微法25伏的大小,一般替换的话最好是要一样大小的,要不就微法相同伏数相似!

网友:
多少v是耐压值,电容容量一般以uf表示,坦电容上的数字标识法,前两位为实质数值,后以为表示为10的集次方,可以再说白点,最后面一位是什么就加几个0,比如220,实数22再加0个0,那就是22UF,比如是222,去22实数,后面加两个0,就是2200UF,如果是124,那就是120000UF,至于多少v的话可以从电路图上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