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的无盘,100M网卡换成1000M网卡设置方法

楼主(2011-10-22):
一台锐起无盘3。0。现是100M网卡加2003系统的服务器
现正常带10台机,要换一片1000M的PCI-E网卡。

开服务器,把100M的网卡IP地址记下,,,,
记好,设为自动IP地址,确定。关机,-拆出这片100M的独立网卡。

好了,,,装上一片新买的1000M PCI-E网卡。
开机,进系统装好驱动。把记下的IP地址填写回1000M的网卡IP里。
这下点开锐起3。1软件,在系统配置里,点重起下系统配置。好了。

开客户机,,,,显示出XP进入的图象。进入正常。
测试下全部客户机,都行。
这下把那个100M交换机换个1000M交换机。线口就对着接上。在全开一次机测试。正常,,,收工。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太简单了吧,能否告知无盘系统如何做的

网友:
呵呵  下次运用下!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关键是无盘的做法。

网友:
对  能否说下无盘系统怎么坐啊    麻烦吗

网友:
同楼上的,

网友:
不懂无盘,

网友:
哎,我也是奔着无盘系统进来的,没想到就是个网卡更换

网友:
至少知道啥叫交换机

网友(2012-01-21):
清注册表也可以清掉老ip。

网友:
100M足够用了吧

网友:
无盘系统怎么做  能教下吗  谢谢

网友:
我也没做过无盘系统,能给请一下好何做吗?

网友:
无盘系统怎么做的   能指点一下不

网友:
换网卡很简单的吧!

网友:
千兆网卡无意义

网友(2012-02-22):
千兆网卡速度比百兆还是要快不少,我现在都换成千兆的Intel网卡,速度明显。很多无盘论坛有相关详细制作方法,大家搜一搜即可。

网友:
无盘做简单,做好点难

网友:
千兆网卡没意义啊,至少目前。不过又学了些。

网友:
什么是无盘啊正学这个呢

网友:
千兆网卡速度比百兆还是要快不少,无盘的话建议上千兆

网友:
标题党的嫌疑,记下IP,换卡,写IP,完了。还以为整个网络换1000M

网友(2013-09-13):
无盘系统 像网吧系统我还不知道怎么 安装 求高手

网友A:
没事的,不要急 慢慢来

网友(2013-11-09):
还是有点不知道啊,但是学习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