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TTVID的问题

楼主(2011-10-22):
如图  VCCVID 是给CPU座的 的  但是在CPU假负载那测量CPU的参考电压 没有  在另外一块上有 觉得不理解

跑线 也跑步通 起初以为是座断路 打对地阻值有阻值 说明不断路 难道这个2个点不同

在另外一块主板上 这2个点也不同 感觉不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   是478的主板   775的参考电压点和VTT FSB 直接和参考点通  请哪位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0788-1-1.html你看看这个帖子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二楼推荐的很好,楼主去看看吧

网友:
谢谢 2楼的朋友指点 但是 我是要问478的主板 CPUVTT   775的可以直接通 就是 478的不行 晚上回家 把准备把座焊掉 量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