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不上电(华硕P5S533-TVM/S)

楼主(2011-10-22):
华硕P5S533-TVM/S主板

故障现象:
上电保护,拿掉12V四针接口,可上电。
故障解决:
拿掉12V四针接口,可上电,故障范围基本可以确定为CPU这边有故障。拆下板后,发现一上管已经明显烧坏,当时有点暗喜,认为更换上管即可解决。结果很让人失望,更换上管后,可以上电了,但上电没几秒钟又掉电。再开开不起来了。测量更换的上管G极,对地短路。看来是加电烧上管了。没管其它,将这一相的上下管,以及驱动IC一起更换掉,再次上电,开了有一分多钟,没有掉电,以为问题解决了,为了保险一点,先上假负载看看能否测出电压。但是结果又失望了,上了假负载后,再上电,又是保护了。难道又烧了?测量更换的上管,没有发现短路,将假负载拿下来,再上电,啊呀,奇怪了,拿掉假负载可以上电。(也就是CPU座空载的时候)仔细看看我的假负载,没什么问题,再仔细看看CPU座也没什么问题,为了确定故障,找了一个U,装上去,开机,一样是上电保护。看来故障有变化,从原先的上电保护,变为CPU座空载正常,上假负载或者CPU就保护。
板子用的ADP3180电源IC,将ADP3180一些脚位打一遍阻值没发现有异常,直接找了一个更换,故障还是原样。

再仔细测量三相供电的上下管,驱动IC,一样没有发现异常,没办法,我将三相供电的所有上下管,驱动IC,全部更换掉,再次上电,故障依旧。头大了。再细细分析一下,装假负载或U上电保护,CPU座空载上电正常。排除假负载和CPU以及CPU座的自身故障,那么故障还是应该出在CPU供电这里,看来,要使拆的动作了,装上假负载,先拆电源IC(ADP3180),拆后再次上电,一样保护了,再继续拆驱动IC(ADP3418K),拆一个上一次电。当拆掉第三相供电的驱动IC后,上电不保护了,这个驱动IC是我刚换的新的啊,难道也坏了?没管它,继续换一个新的上去,再上电,还是保护,看来问题不在这个驱动IC上,但是可以确定,问题应该是在第三相供电这里,那么在排除了驱动IC后,剩下的就是上管下管,还有周边的一些小元件了。再次仔细测量此相的上下管阻值,并且跟前两相相比,这次发现,此相的上管G极对地阻值和前两相上管的阻值相差10欧,再将这个上管换掉,再打阻值依然是相差10欧,前两相的上管对地为563,而此相的上管对地为553。跑线测量,上管G极经过两个电阻并联后与驱动IC的控制脚相连,没再想多,直接在料板上拆两个相同的电阻对应换上,再次上电,正常了,不保护了。等了大概1分钟左右,依然正常上电,不掉。拿掉假负载,换上CPU,再次上电,诊断卡顺利跑码,屏幕正常显示。上块硬盘,装个系统,运行一切正常。故障修复。哦也!

故障是修复了,但再回头想想,其实不应该走这么多弯路,因为当时在处理第一次上电保护的时候,当时测量过每一相上管的G极阻值,但是当时测量,唯一就是没有特别注意阻值的多少,而是就简单的看了不短,不开,就过去了。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很仔细的注意阻值,维修PWM电路要特别仔细,仔细,再仔细。每个细节都不能放过,这样才能提高修复率。
另外再提醒一下,下图这个管,是产生VTT_FSB 1.2V的MOS管,特别注意,此管的输出S极对地阻值为1和3左右,当时我测了这里还以为是短路了,差点出大事,因为这里短路,查不出其它原因,一般都可能要去怀疑北桥。

楼主太厉害了 学习了
看了楼主此贴,技嘉GA-M52L-S3P 修好了
这么好的贴子,不顶对不起党和锅家啊

网友:
呵呵,不错的经验,看来VTT_FSB的供电阻值都挺小的,以后要遇到1欧姆的也得注意是正常的。

谢谢

网友:
细节。。不能放过

网友:
维修还需心细.粗心大意麻烦缠身

网友:
兄弟。。。耐心啊。。如果换过是我。。换了这么多已经没心情在再下去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 VTT_FSB才1欧姆啊 天啊 以后地阻值的太多了

网友:
对地阻值变小是不是因为电阻变质,电阻本身阻值变大,并联后总体变小,

网友:
PWM 各相供电参数这么严啊, 上管对地阻值差10R 都不行啊,  一般5% 精度为J 的电阻,  百R 以上的正常的阻值相差10R 很多啊,

网友:
不错,修的很顺手,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拆掉IC后没拆上下管上电,有危险的,以后还是要注意点..

网友:
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贴子,今天也碰到一个上电保护的技加板子,

(已修复)总结 细心  还是场管  击穿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莫修好。看了楼主的文章,感想颇深。谢谢。

网友:
台式机 维修的很少

网友:
电阻阻值增大了引起的么??  思路很好  谢谢分享

网友:
修的好,写的也好!学习了

网友:
细节决定结果啊! 以后一定要细心维修!

网友:
经验不错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4 严禁灌水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我也遇到好几块了,都以为是北桥坏

网友:
经验不错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拆了控制IC上管G极悬空了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搞不好会烧后面负载的

网友(点评):
不上CPU 行不行啊 G极空掉了

网友:
那个应该是2R2的保险电阻,阻值变大会瞬间击窜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