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消耗电流吗?

楼主(2011-10-22):
我是初学,别见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保护隔离电路正常,待机电路不正常,无3v5v,会有待机电流吗?是否比正常的0.02小。保护隔离会消耗电流吗?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3V5V没出来 那来的待机电流呢!!!

网友:
电流是有的,不过很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电压至少有经过什么管什么芯片然后电阻之类的回路的哈,电流肯定有,很小而已

网友:
通电了,就会有电流,当然,很小而已啦~~~

网友:
消耗不了多少。。004安左右吧

网友:
这个电流用稳压电源看不到 待机得3 V 5V出来才能看到 有的机器没有待机 触发后才有电流的 得看是什么架构的什么芯片

网友:
任何电路的工作都是需要消耗电流的,但是如果隔离电路的负载都没有工作,消耗的电流可以忽略的 ,从4位的可调电源上肯定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