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H(A8JP)维修记,超难!

楼主(2011-10-23):
ASUS 99H(A8JP)维修记,超难!
前几日接手一台Z99H机器,已经被人家修过,到手已经是汽修厂大修车子的样子了。拆得散开了。目测主板看到南桥已经被换过了。其它看不出什么端倪。接上维修电源,待机电流为0.00A。按开机键,无反应。先到基地看看资料再说,人家动过手了,没修好的,先不急着修,先看看人家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基地是个好地方,也是修到走投无路时候最佳去处!看了一点点不多,也没有什么发现,那就下载个图纸吧。A8Jp/Jv/Je/Jn/Fm SCHEMATIC
就是这个,基本是通用的,没有这个图纸也可以,可以参考A6J。

查看供电框图,TPS51020构成的电路是本机的系统供电电路。本机没有待命的+3V,+5V之类的电压。这个机器只有在按了开机键后才有+3VO,+5VO这样的电压。检查发现按下开机键,测试L5100和L5101上没有任何电压。测量发现TPS51020的24脚电压为0V。难道是R5101烧了吗?华硕的板子真的是气人啊,板子上什么零件也不标号码什么的,找个零件真的是累死了。到后来才认识到,就是所谓的点位图,很重要啊!也找不到R5101,算了就找了个电阻焊在AC_BAT_SYS上,也就是ACIN19V。然后用漆包线连到TPS51020的24脚。

再开机,两路电压都有了,电流也有反应了,达到0.56A然后不再上升了,不亮机。过几秒钟后电源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电流下降到0.30左右。就这样循环。也不停机保护。检查几路电压发现,由MAX8632组成的+1.8V,0.9V电压正常。由ISL6227组成的+1.5V,1.05V电压不正常。+1.5V标称电压只有0.9V。+1.05V电压正常,而+1.5V电压不正常,大致可以认为,ISL6227组成的电路是正常的。查看+1.5V负载是,量阻值基本正常。没有什么发现。稍息片刻,再次开机,用手按南桥,发现电流达到0.89A,电源指示灯仍然再闪,手放下电流下降之先的样子。手一按就大起来。现象说明南桥虚焊,没有做好。上BGA机器重新做桥,花了小半天的功夫,终于做上去了。说起来做桥,很多人认为有BGA机器,好像很容易,个人认为不能确定是桥的情况下,尽量还是先检查电路,毕竟做桥还是比较麻烦的,而且还有成活效率的问题。如果不是桥的问题的话,有可能把问题扩大化。从而增加维修难度。。。打住。大家用心记得就好。好,上电测试主板,电流达到0.89A和0.5A之间循环,指示灯还是在一闪一闪的。迷蒙啊。难道是桥不好吗?定片82801GBM的南桥。明天开工吧。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换桥。又是半天,是不是我做桥的工作效率不高啊。但是我是做事情喜欢认真点,慢就慢一点点吧。只要把事情做好,那也是值得的。好的,做好了,那就考试吧。开机上电,电流0.32A-0.20A之间循环,指示点一闪一闪的,天,难道还是一样的毛病啊。手按南桥,电流不再增加了。相信自己的,南桥焊接是没有问题了,桥也是全新的。先不查这些了。那就再测试检查吧。重新检查几个重要电压,+1.8V,0.9V正常。+1.5V,1.05V不正常。1.5V电压还是0.9V。好,问题就出在这里吧。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指示灯为什么是一闪一闪的,电流是波动的。动手和理论相结合。再到基地看看吧。真有这么一个网友写的,对我有点参考作用。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0634-1-1.html

这是电源好检测器,从图纸上可以看出一个检测5路电源好的,强制保护电路。如果其中有一路PWRGD不OK的情况下,也就是低电平,那么Q6005B的3脚就输出高电平导致Q6005A的6脚低电平,强制相关电路停在输出。拆掉Q6005,机器的电流为0.32A了。不再跳动了,而且电源指示灯也不闪了。好,有进展。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1.5V的电压为0.9V,难道是ISL6227有问题吗?量Q5201,D5202,Q5203没有短路。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控制块的输出脚的波形吧,24脚有波形,而27脚没有波形。顺便量一下2脚和5脚发现都是有波形输出的。说明27不输出波形肯定是不对的,难道是集块有问题吗?准备换一个了,找了半天,居然就找到一个ISL6225,查有关资料,好像是通用的,ISL6227是ISL6225的升级版本,是兼容ISL6225的。现在要用老版本代替新版本,呵呵。不知道可行不?于是把集成焊下,再想想,一个集成块3个输出端子是正常的,难道就一个不正常,不大会吧。细心一点,认真一点,把周边零件检查一边吧。检查发现D6201双二极管用万用表蜂鸣挡测试3脚和1脚是响的.而3脚和2脚却是不响的,说明这路二极管内阻有可能增大了。把D27换过来吧。反正强制保护电路已经去除了。新手要问了,你是怎么找到了,这个D27,还有Q6005的呢,这个还真的值得一说了,这个是对维修人员的一大帮助的,老找不到零件。我就找资料,我找我找,找找找,终于在基地又发现个好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点位图啊。真好。

再检查发现25脚蜂鸣,而4脚不蜂鸣。再检查发现C5204怎么是零,仔细一看,原来是个电容居然被人换成了一个0欧的电阻,天啊, 出在这里啊,再检查一下,其它没有什么了,好再把ISL6227重新装回去吧。加电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好,ASUS的LOG终于出来了,不用量了+1.5V电压肯定正常了!

再做些收尾的工作,用点位图软件找到R5101

天啊,这个地方是空白的,没有零件显然是被认为的卸掉了。没话说了。装个0欧电阻去掉之先的电阻于连线。
补回Q6005

完工!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好巨大的工程啊,楼主实力好强啊。 我先顶了楼主再仔细看看,好文章~

网友:
第一次发有图的帖子,有点不完美,请多多包涵!

网友:
自认为还是精华贴呢?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
精彩。。。。高手。。。。

网友:
好魄力,楼主厉害,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恩。是很不错。写的很好。思路也很好。 小弟在这就先顶了!

网友:
不错啊,看来上家是没办法了   就做点小动作了

网友:
楼主这个案例不错。,本人感到ASUS的机器不是太好修了

网友:
楼主!强大啊  胆大心细!正是我们新手需要学习的

网友:
加精了没?确是好贴.学习了

网友:
真的是太厉害的        但还是看不大懂

网友:
我现在修机,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不会随便动桥。一修哥和我一样三版斧:桥,bios,换板。

网友:
楼主还小有风趣,修的很好

网友:
在没有图或元件编号参数的情况下 asus的机子是比较难搞,何况都过手脚。。。

网友:
近似完美!

网友:
虽然看明白了,但看得很累的说,希望你能用专业术语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机器修的的确曲折,
但如果能把走弯路的过程写精简点,正确思路写详细点我相信此帖必火。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本来一写完这个贴,满怀信心的期待呢,期待大家的赞誉于分享呢,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呢!想不到很快就沉下去了,再次被关注我很高心,我会有机会再写点帖子的

网友(2011-11-23):
认真学习了一下,写的不错,不过好像有笔误吧,D6201这个双二极管在电路图中找不到,应该是D5201吧

网友:
兄弟,没错啊。是你自己弄错了吧

网友:
仔细看完后   这个机器    是  刚开始    保护隔离    然后是南桥虚焊    在就是 1.5 输出不正常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