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主板六相改四相供电

楼主(2011-10-23):
前两天在拉圾老跟前收到一费板,看外观觉得很有维修价值30元得手,检查外观发现CPU主控旁边分别有8个电阻和电容被撞掉,而且测得CPU电压短路,入手维修先排除短路故障,发现有一个固态电容有点鼓包,拆下之后不短了,换上OK的电容.上电CPU电压不出,上管有电,G脚0.35V,S脚也为0.35V,查协控6909工作条件,VCC主供电,BOOT启动脚都为5V.PWM脚为2.5V.第七脚EN无电压输入,检查主控6327的VCC,VTTEN,PWREN,VID均正常,先前被撞掉的电容电阻均为ISEN电流检测线路上的。分别为DR88.DR89.DR93.DR94.DBC24.DBC28.DBC22.DBC26.图纸上为5.9K  3.4K的电阻难找,并且电流检测线路要求均比较严格,之前上过差不多的电阻.电压还是不出.很苦恼.又看了看图纸,发现正好被撞掉的电阻电容是两相供电的检测脚.于是拔掉这两相供电的电感,补齐贴片滤波电容.上电测试OK跑码,加内存跑到26(无集成显卡).此板OK修复.六相供电改四相供电除了上特别高端的CPU以外.对于一般的CPU完全可以满足供电需求,

网友(点评):
DR88 是340欧姆的电阻吧,如果是的话,楼主就换错了

网友:
这个主板真的不错,希望能给楼主带来利润!

网友:
我刚看到就在想楼主这样改过之后CPU带带负载的能力就下降了,不过平时办公用肯定没问题,估计玩大型游戏应该受影响

网友:
这板修内存不错

网友:
看天书一样

网友A:
不会啊,感觉到四相供电已经很给力了,一般的U没问题的

网友:
六相改四相供电    只需将供电L  拆去就行?  谢谢!

网友:
这么改用不了多久的就会返修,何不把它修出来

网友(点评):
DR86 475 DR88 340 这是多大的电阻,迷糊了,兄弟说说

网友:
看上去还行

网友:
多相供电减相,不失为一个实用的办法!

网友:
以后会了。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感觉到四相供电已经很给力了,一般的U没问题的

六相该四相不是简单拆掉两相就可以了的,需要把PWM叫接地或者接电源的,大哥!

网友:
这板这么新就这样被卖掉了...那主子肯定是富二代吧...

网友:
楼主捡便宜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不错的,干嘛不修出来啊,这样改技术可惜了,也浪费了板子。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啊

网友:
六项供电能达到165A,我的天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楼主有技术,为什么不修好啊! 楼主的技术也高啊!

网友:
人家都说找不到材料了,等有材料了,楼主一定要改回来吖

网友:
板子相当漂亮

网友:
省钱的修法,但只能偶尔用用

网友:
有才  但这样改不知道能用多久呢 怎么不把哪2相关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