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250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1-10-23):
有一三星P2250的液晶,原来驱动板坏了,换了一个原装的,用着都正常,但据用户反应,他家有一台冰箱,当冰箱每次启动制冷的时候,显示器就黑一下屏然后又正常,冰箱和显示器不在一个屋,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应该是冰箱制冷的时候电流影响到显示器了吧  有时在显示器附近插电源线 也能引起黑一下的

网友:
店里面的BGA机器旁边有一台电脑,每次开BGA的时候,显示器也是黑几秒钟以后正常,客户维修的显示器都在这台主板上面测试,每次都是黑一下正常。BGA和显示器在同一个插座上面,应该是开机的瞬间功耗比较大引起,所以一直也没有管它。

网友:
应该是开冰箱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
供电线路不好,带负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