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2 ACRZ 电流0.4几 方正T400

楼主(2011-10-23):
T神舟和方正T400 ISL6262 ACRZ 开机电流0.4几  芯片没换...遇到几个机子都这个现象, 6262 的48脚 电压只有0.9几V   cpu供电电感有0.93V    如果不上CPU 电流0.27 ,,但是供电有1.4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人遇到这个现象吗?或者有图纸的发来看看........... isl6262  只有48脚电压不正常 别的都正常啊... 48脚3.3V 是输出还是从哪里进来的??? 48脚和1脚是相连得???  \

各大高手看看啊...求救啊 ..............1

48脚3.3V 从哪里过来的??

网友:
啊  没人吗??求救啊。。。ISL6262 48脚没3.3V 1脚也没 晕 是不是芯片坏了啊。。。。48脚是不是要发出3.3给1脚啊。。。

网友(2017-09-20):
1脚和48不是链接一起的   1个是PGOOD的脚    3.3V 通过电阻上拉的  48脚是3.3v通过电阻给IC供电脚  个人理解

网友:
那个3V明显是个上拉电压啊,从3v过来的

网友:
感觉 是上啦吧。。。 你拆掉 旁边的 电容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