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奇怪问题,D0

楼主(2011-10-23):
主板开机测试卡D0,拔下内存显示C1,并有长鸣,换上新内存后仍是D0
而且有的时候主板可以开机进系统,但系统易死机。。。。。
华硕

网友:
内存那边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要不就是北桥了

网友:
啥型号主版

网友:
我这刚接到一个945的板子 ,开机c3 不亮,换内存不好使,一会给他搞搞看看,欢迎老鸟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
打阻值啊,看看上拉排阻是不是少了或者阻值不正常了。也或许是北桥问题。

网友:
死机的时候量一下内存供电是多少,把跟前的电容换了。试一下。

网友:
这个还没间到过 好的时候 楼主分享下啊 呵呵

网友:
还是要重点检查内存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