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笔记本老是用一段时间掉电,如何维修

楼主(2011-10-23):
IBMT40老是用一段时间掉电,有时候要用一两个小时,温度检测都没有问题的,哎。。。。。不知道怎么会事,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CPU供电IC老化,更换
论坛里面有这个帖子

网友:
加焊供电IC以及旁边的电感 包括CPU供电IC背面的电感

网友:
加焊CPU供电,再看看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

网友:
恩,我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
重焊CPU供电芯片ADP****就OK了。

网友:
3.3  5V  电容换一下

网友:
好东西收藏啦回头笔记

网友:
cpu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掉待机通常都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试看

网友:
加焊下吧 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