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9600GT用mats测试出来的结果,高手们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1-10-23):
已经加焊过了,难道GPU有问题。。。还是没有加焊好啊。。

网友(点评):
打下显存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你加焊什么呀?明显的显存问题,你去加焊核心?

网友A:
这个软件只是测试显存和GPU的通信,你这么肯定是GPU的问题吗?而且显存全部都有问题。。。不太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只是测试显存和GPU的通信,你这么肯定是GPU的问题吗?而且显存全部都有问题。。。不太可能吧

看清楚喽,我说的是显存问题,而且是有一个显存有问题。谁说全部有哦问题啦?

网友B:
就是A区的32--63出故障了,你不明白?

网友C:
顺时针最后一个报错

网友(点评):
咱一搭眼就明白了,是吧?楼主还糊涂着呢。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是最后一个,不是其他的显存坏,楼主的测试结果不是全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A区的32--63出故障了,你不明白?

谢谢指点,这个问题只有换显存吗?还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

网友:
关键是确定问题的所在,给出好的修复方法 才是最主要的是不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这个问题只有换显存吗?还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

显存脱焊就先补焊。坏了当然只有换。这个软件只能测出问题,不能告诉你是否坏了。显存的补焊要比核心容易,风险也小得多。

网友:
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软件测得结果只能参考,并不是100%准确的!!!

网友:
软件的测的不一定准啊!你的显卡虚焊了啊!有个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时针最后一个报错

这种检测结果,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楼主的测试环境不对,不是在纯DOS下测量的,所以全部显存都报错。实际上只有一个是真正有错。

网友:
显存故障,是可以更换的,但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