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独立供电的显卡

楼主(2011-10-23):
有独立供电的显卡,如果不接独立的供电,可以照常使用吗????

网友:
不行,必须接上 要不没供电

网友:
可是以前我也曾经试过不接独立供电就可以的啊,但是有一些就不可以。所以我想知道确切的答案。

网友:
跟主板CPU一样 12V独立。。。

网友:
还没有装过高端卡!看来以后的多注意!板子烧拉就赔大拉!

网友:
大多都必须接,有的不接点不亮,有的不接,会报警,有的会提示错误。

网友A:
中阶以上的显卡都是吃电怪兽,吃主板的电、主板会过热的,显卡外接电.有得接一定接上。
(PS:跑3D玩GAME时吃电更凶,约平时的二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显卡的设计,有些那个12V是好看的,有无都可以,但有的是一定要接的,不接不会亮。比如讯景8800GS,不接1 ...

多谢多谢!!!如果不报警的话是不是就表示可以不用独立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阶以上的显卡都是吃电怪兽,吃主板的电、主板会过热的,显卡外接电.有得接一定接上。
(PS:跑3D玩GAME时吃 ...

扫戴斯乃!!!
原来奥特曼是一定呀有的啊!!!

网友:
有些行,有些不行,最好都接上,哪样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