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机器视觉自动对准技术在BGA焊接设备的应用

楼主(2011-10-23):
  目前市面上出现了一些光学对位的BGA设备,在人工辅助下,基本实现了BGA等多引脚器件准确放置到PCB的焊盘上。本站的网友也提出一种光学对位的方法(韩一飞BGA返修台光学对位系统),基本都属于这类。这是一种比较经济、容易实现的方法。它避开了两个技术难点:1、高精度机器视觉识别定位算法(视觉软件) 2、高精度机械控制技术(自动控制机械精度误差不大于0.05mm)。因此,它要求在焊接对位过程中,还是要有人工操作辅助对准,每次对准花费的时间还是不短的(说的更客观点:不比用镊子快)。
  机器视觉自动对准,要求无人干预情况下,完全由机器自动拾取、对准、贴放(类似于自动贴片机的动作),实现快速、精确的放置BGA芯片、CPU座等多引脚器件到PCB焊点上。特点是速度快、一致性好、精度高、无需人工参与。

  自动视觉对准系统通过使用CCD采集芯片底面和PCB焊盘这两方面的图像特征,比较计算出它们的X,Y坐标和绕Z轴的偏转角度。将偏移量送步进或伺服驱动器,实现精确动作。

网友:
修个电脑现在便宜的要命,还全自动,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很显然有这种设备需求的不是针对个体维修店铺。

他要求自动化、快速、高可靠、不需人员培训、一致性高,等场合。

网友:
视觉部分(待续):
1、光源

2、摄像机

3、镜头

4、视觉软件

网友:
机械部分
1、底部平台
2、X、Y轴、Z轴
3、高精度丝杆
4、龙门架
5、光栅尺/编码盘
6、电机
7、双闭环高精度步进控制器/伺服器

网友:
流水线才需要这样的设备,对于我们维修行业,基本可以无视

网友:
是的。工厂返修,就是流水线的。如果简化点精度弄成3-5W,也是可以用于量大的维修企业。

网友:
呵呵,LZ是讲的原理,期待便宜的光学对位设备!!

网友:
机械部分
1、底部平台
2、X、Y轴、Z轴
3、高精度丝杆
4、龙门架
5、光栅尺/编码盘
6、电机
7、双闭环高精度步进控制器/伺服器

不用这么麻烦吧  用显微镜的坐标调节器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