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1-10-23):
一显示器用好好的白屏了,拿去检查说是屏坏了,没法修的。。。。

不会这么杯具吧@@@@

网友:
你会修不? 知道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是完全白啊,还是有别的色啊

网友:
你一点基础也没啊?这不好讲。。。

网友:
查  5V  供电  过去没? 驱动板 到屏 的!  我 上次修到一个  5V 没过去  一个 三极管坏了!

网友:
一般是主板电容坏了 仔细观察电容 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 看是不鼓包包了;

网友:
屏线检查了。还有屏保险

网友:
查屏供电,及屏保险有没烧断

网友:
确定是屏坏了的话.白屏好修..

网友:
现在屏是全白的,打开看也没有一个电容有鼓包的,。。。。。

开关电源也正常。。

网友:
首先用自己的板子打一下屏 看是不是正常 正常是他的板子问题 不正常是屏问题

先看屏上保险丝断开没  最好拍张图看看  后面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接个通用板,先排除是不是屏坏再考虑别的

网友:
检查屏供电5V有没有  在看看屏供电保险有没有断

网友:
用通用板自己改接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