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1-10-23):
我认为显示器黑屏有3种最大可能   1 灯管  2  高压条  3电源板   有的时候灯管没问题  但是打火的时候就点不亮   软故障   难检查   高压条虚焊   电容鼓包   还有12V的保险之类的

网友A:
显示器黑屏故障多着呢

网友:
呵呵 如果这么简单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高手了

网友:
呵呵 提供个方向也不错

网友:
这些是最常见的类型    比如说还有主板  屏电路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黑屏故障多着呢

这些是最常见的类型    比如说还有主板  屏电路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