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怎么老是进不了系统啊,硬盘都换了好多个了啊。就是进步了。救命 啊。

楼主(2011-10-23):
我晕死,什么好事都让我给碰上了,客户拿来一个本本说要修,要求换个大的硬盘她写小说的,原来 的 硬盘不大。给他换了了个320的硬盘,系统装好后。马上就上在她得本本上进去看看,问题来了,老是进不到。反反复复进了好多次了,就是不得行啊 。我哭,还以为是硬盘又问题又换个试试看,还是不行,换了两三个吧,我无语了,嘿吧他原来那个上起居然可以进去诶,这是咋回事啊 ,难道是长相问题啊 。我丢。

网友:
你把光驱拿出来,再再看看

网友:
2个问题 装的系统和他以前装的系统是一样的吗W7还是WXP?
            装的系统最好是在他自己的机器上装;(识别硬件的)

网友:
直接在他机子上装系统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看BIOS能人道 硬盘吗

网友:
还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不认大硬盘是个老机子吧

网友:
換個小容量硬盤試試.....

网友:
估计大硬盘有点不支持吧?

网友:
呵呵~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
不支持大硬盘  我遇到过80g好的 160g就不行

网友A:
正解:不同的电脑,不同的南桥,加载的IDE驱动也不一样,有的还是AHCI模式或Native IDE模式,硬盘不可以从别的本本上拆过来就能直接用的,会蓝屏重启或死机的,除非你用的是WIN98。我一般是有个专用硬盘用来对不同的本本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后测试用的。

网友:
明显是认不到大硬盘吧。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XP的 。这是咋回事啊 。换在别的 本本上可以,偏偏她的就不行。我倒。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解:不同的电脑,不同的南桥,加载的IDE驱动也不一样,有的还是AHCI模式或Native IDE模式,硬盘不可以从别 ...

是它的本本太垃圾了还是咱技术不行,

网友:
你直接在他的本子上分区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