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主板不能保存时间,常规已排除,求解。

楼主(2011-10-23):
Y430进水机器, EC附近进水的, 常规处理之后都正常了,装机测试也稳定,就是不能保存时间,不拔电源可以保存,拔掉电源就不能保存了,很是奇怪,
COM电池换过, 怕南桥下面进水, 也换了, 线路也都没问题, 滤波电容我怕漏电, 全拔了, 还是一样,

RTC线路也都正常啊, 我实在想不通了,整两电池并在一起 ,增加电流, 还是一样,

不知道还有什么会影响这个问题的?、 求教。

网友:
装上笔记本电池也不能保存吗?

网友A:
个双二极管有没有换?

网友B:
你插得CMOS电池位置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插得CMOS电池位置对吗

不至于吧我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双二极管有没有换?

我直接不走这条路,飞线过去也是不行

网友C:
见过华硕的排除断线,刷BIOS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见过华硕的排除断线,刷BIOS好的。

进水机器应该不会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机器应该不会bIOS的问题吧

只能说不排除这种可能。

网友:
只有一种可能,CMOS电池的电压没有到达南桥或电压不足。不飞线,装上好的双二极管试试。

网友:
如果上面这些方法都试过的话 那就刷刷BIOS吧  一时候BIOS能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