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电源无5V待机电压

楼主(2011-10-23):
电源是富士通一体机的,无待机5V。请问各位师傅(图1)的三极管能用什么管子代换吗?网上找不到资料

网友:
ding depojd oefffffo

AWX -5 严禁灌水
hjq -5 严禁灌水

网友:
可用TOP221代。。

网友:
直接拿这个管子去电子市场,让老板给你找。他们熟得很。

网友:
手头都没这些管,而且离电子市场挺远的

网友:
给你个料图看看,学一下这个料的典型工作电路,全英文,看里面的应用电路图就好了,看懂你会对待机电路受益匪浅的。

网友(点评):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电子市场上应该有这种型号买的呀。

网友:
电源已经用台式机的电源改装好了,不用外壳,把线路板锯成两半,刚刚好放得进装电源的位置,还加了个小风扇散热.谢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