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无法刷写BIOS ERROR OFL01

楼主(2011-10-23):
  如题 : ATIFLASH -P -F 0  c:\back.rom
            ATIFLASH -P  0  c:\back.rom

   都不行,加焊GPU  ,换BIOS硬体一样,
   有谁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都不行,那显示什么错呢?命令没错,但是你的文件在另一个分区C盘,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在一个盘里的。。刷不进BIOS,加焊GPU干什么呢?不相干啊。顶多强制刷,或者拆ROM在编程器上刷好再焊回去,这样总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BIOS跟GPU有直接关系,你把GPU拿下来,看你能刷BIOS不

网友:
用编程器硬刷呀

网友:
   风枪伺候,拿下后 编程器搞
  不信刷不进去.............

网友:
ERROR OFL01
这个就是错误代码,上面的命令就是强制刷写
编程器刷就不用发帖了。

网友:
GPU和ROM的关系谁都知道。你要刷BIOS,当然前提是核心、电压等等方面没有问题,就是怀疑BIOS不对才考虑刷的,对吧?既然如此,那你还去焊GPU?

网友:
也许我没有表达得很清楚。我们要是怀疑BIOS有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原程序读出来并保存,不管它是否错误。这样可以保证即使没修好,也能恢复原状。如果读不出来,或者读出明显有错,那就要先把故障解决掉,然后再刷,否则再怎么刷也是没有用的。
还有,前面的命令不是强制刷写,强制还要加后缀SST

网友(点评):
果然是要加SST 才行, 现在可以刷进去了,不过依旧全花, 电压描述我省去了, 先前是小花,后面电阻磕掉补上就好,出货测试发现大花,没思路。